GB/T1804-2000是否适用于车铣磨加工的未注公差的线性尺寸?

楼主(2017-12-18):
GB/T1804-2000是否适用于车铣磨加工的未注公差的线性尺寸?
同事说这个标准过时了,比如2100的尺寸如果不注公差,查该标准的中等公差是正负2mm;
这个太大了,实际车床铣床磨床定位精度都在几道,不会有这么大误差。如果有这么大误差,床子该报废了。

请问这个说法是否正确?

网友:
公差尺寸随着长度的增加也会增大的,大型号机床的精度公差是会大一点,但是标准的2mm是有点太大了

网友(点评):
确实偏大

网友:
不觉得。2000能正负2,也是相当不错的公差了。

未注公差,是因为不重要,如果2000重要,请标上公差而不是未注公差。

话说2000你用什么量具?卡尺?

网友: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零件尺寸越大,它的公差等级越低,值越大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你一块长板在磁铁面吸着,磨出来屏幕大10个丝,但磁铁放开后,就会达到50丝,这是因为钢件本身是有扰度的。

网友(点评):
悬空段吃刀时会有挠度,明白您的意思

网友A:
如果2000是铣床一次加工出来的尺寸那正负2肯定大了
如果2000是焊接或折弯出来的尺寸正负2是有点难度的
这个未注公差标准跟你用怎样的加工方法没有关系的
如果一个图纸上标的2000又没有标公差,又要你按照GB1804-M执行,那么你就是拿个锉刀锉到2000正负2都算数的。

网友(点评):
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车铣磨精度更宽松的要求

网友:
未住公差,是指车间一般工艺方法默认能达到的状态
里面有层含义,是成本。很多时候不一定都是车铣等加工的
假如2100有公差要求,那你必须标公差;
没有的话,一般也不检测,而且标准里面写了,超差不影响使用也不能拒收

网友(点评):
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车铣磨精度更宽松的要求 ,对吗?

网友(点评):
车铣磨只是切削加工的几种。标准的制定要考虑成本这个社会效益,成本又跟工厂的设备有很大关系。不管怎么讲,切削加工件最后价格基本都是按重量和加工方法折算的吧。

网友(点评):
对车铣磨而言,标准确实太宽。可以由公司层面制定企业级标准去限定。这与GB 并不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2000是铣床一次加工出来的尺寸那正负2肯定大了
如果2000是焊接或折弯出来的尺寸正负2是有点难度的
这 ...

我很好奇你家的铣床行程超过2M?丝杆超过2M,走距累积误差有多大?是铣掉一端直接走距去铣另一端,还是铣掉一端后松夹具工件换位置再铣另一端,那么这2100的尺寸靠什么来保证?卡尺?划线?量板?是铣几刀来保证?

网友(点评):
龙门铣有12米长的,加工2米小case啦

网友(点评):
机床走距?误差会更大的。你查查O级的丝杆的累积误差有多少

网友B:
已经表明是未注公差了。
未注公差不代表没有公差,尺寸的公差就需要查表。
实际在我的工作中,有些尺寸的未注公差甚至比已近标注出的尺寸公差还要严格。

网友(点评):
请问你们的未注公差按什么标准来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2000是铣床一次加工出来的尺寸那正负2肯定大了
如果2000是焊接或折弯出来的尺寸正负2是有点难度的
这 ...

这个不是这么比的 你不能拿某种加工方法来比
这个标准只是一种一般性的零件尺寸公差要求 跟用什么加工方法没关系
也不能说是比车铣更差的精度 零件的尺寸是拿量具量出来的 车铣只是手段 不是结果

网友(2018-01-29):
引用 网友B:
已经表明是未注公差了。
未注公差不代表没有公差,尺寸的公差就需要查表。
实际在我的工作中,有些尺寸的 ...

国军标,孔加轴减,长度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