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升降机,是否有类似案例

楼主(2017-12-18):
          这是个升降机,用的20丝杠导程10,行程850,配了EGH15的滑轨,双滑块(共4个),左右2边小流水线带产品总共(270*170长X宽),单边重25kg,合起来50kg,2min下降10mm,考虑到是悬臂机构,会受到一定径向力,电机配了86的研控步进带刹车,想问下这样是否合理?有没有好的建议。
PS:左右两边受机台尺寸控制影响,基本到极致了。

网友:
常见用法,建议滑块上下拉长

网友:
刚性还是需要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下,还有抗振性

楼主:
之前客户那边有这种结构的,丝杠被拉坏了,精度不够,100多台都是的,是由于丝杠选型喧嚣了吗

网友:
步进电机一定要算下载荷,之前做过一个网带线,产品很轻的结果110的步进电机带不动,结果从12N/M的换成了20N/M的才勉强再用.不换的话,电机可以烧开水了.
我算的时候加30%的余量,结果完全不行.建议+100%的扭力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