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压直流电路设计

楼主(2017-12-18):
需要测试一个工控系统,最基本的电路线缆选择连接都没有把握,菜鸟啊,请大师路过指点一下:2个12V 100AH的蓄电池串联成24V 100AH电池组供电,供给8个一模一样的设备,耗电是1-2A/设备

我的问题是:
1、是不是需要选择专门低压24V的直流线缆?外面一大堆直流线缆好像都是高压的,可以适用吗

2、由于空间布局,最好是这样布线安排:电源接10平方线,分出去2路6平方线,每路6平方线再分出去4路4平方线连接设备,这样规格的线缆安排合理吗?

感激!跪谢!

网友A:
1,高于24V耐压的都可用。
2,你是指电池到用电设备的线吧,除非距离特别长,你最大2A的负载,只要一平方线就足够了啊,分总线4平方,总线6平方,就可满足一般敷设在管道内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于24V耐压的都可用。
2,你是指电池到用电设备的线吧,除非距离特别长,你最大2A的负载,只要一平方 ...

谢谢回复!
有突发大电流的情况,所以想用粗线缆加上断路器保险点
高于24V耐压,那么市面上那些DC1.8KV的光伏线缆都可以用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有突发大电流的情况,所以想用粗线缆加上断路器保险点
高于24V耐压,那么市面上那些DC1.8KV ...

负载电流决定发热计算;突发,距离决定阻值计算。
高于就可,但也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电流决定发热计算;突发,距离决定阻值计算。
高于就可,但也太浪费了

受教了!

网友(2018-02-12):
1 没有问题。高了没事,低了就不行。

网友:
2.承载电流能力没有问题。但是要考虑压降,跟电缆长度有关系,需要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