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计算工业货架立柱、横梁的承重力学

楼主(2017-12-18):
立柱横梁大多Q235(常规)/Q345(动态承重)
层板 卷材 HPHC
挂件用的是适合打弯成型的材料  Q195
这些钢材的承重力学怎么来计算?

网友:
可用ANSYS,CAE分析软件计算

网友:
ANSYS软件是美国ANSYS公司研制的大型通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网友(点评):
也得会使用才行啊!我是机械维修和电气维修的,设计这块不来事

网友(点评):
有限元分析学习起来有点难度,但是得到的数据是很可靠的

网友:
ansys  workbench 比ANSYS的操作更加直观和简单点

网友:
都是仿真,就没手动计算的参考。

网友:
Q345一般用在冷库。属于低合金钢,16Mn。零下20以下。
挂件一般也不要Q195,195的料并不保险。有些挂件承载很重的。195一般用在一些不重要的拉杆之类的
一般的货架公司都有已经算好的规则,很少再计算
估算的话,可以用简支梁。根据挠度,一般1/250或者1/300,也有1/200的。

网友:
有限元分析,这个一般由力学工程师计算的

楼主:
我还是招个技术员来计算这些力学承重吧

网友:
不查标准,一张口就什么有限元,都特么在耍流氓

网友(点评):
感觉就货架而已,应该有行业规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