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草图中直接画出不同颜色的线条?

楼主(2017-12-18):
如题,怎样在草图中直接画出不同颜色的线条,而非画完后选中更改线色?谢谢大家!

补充内容 (2017-12-19 20:09):
是用于装配体草图。不是用于工程图。就算是草图块,真心觉得多点颜色才好。

网友:
画草图前先选择图层和图层的颜色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

网友:
楼主意思是快捷键?????

网友:
草图没有任何建立多种颜色的必要性,你要多了解solidworks草图是为了什么而存在的。

网友:
想摸清楼主想做什么

网友(点评):
习惯用2维。想在sw草图中画各种颜色然后各种拉伸,多个零件一起出。

网友:
solidwords的草图线型颜色没用啊,有不是CAD

网友:
应该是工程图吧,可以便于观看审图

网友:
在SW里面,草图是草图,工程图是工程图,两者不能混淆。工程图里面可以设置图层、颜色等。草图只是辅助建模使用的,尽量使用完全定义草图。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请告知楼主你的用意吧,学习

楼主(2019-09-03):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请告知楼主你的用意吧,学习

感谢楼上各位朋友!我习惯用2维。想在sw草图中画各种颜色然后各种拉伸,多个零件一起出

网友:
一个问题问了2年都还没解决,也是很烦的。
本帅对楼主的耐心却也是非常的佩服。
楼上很多说颜色没用的,大概是没画过大的草图。
一个大的草图,里面的线密密麻麻,用颜色来区分也是合理的要求。
但草图和工程图不同,工程图有和ACAD一样的图层,而草图却没有图层。
还好,在草图中可以使用线型工具,你可以使用线型工具来修改线条的样式、颜色和粗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