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imulation,请问大家,到底什么是小变形

楼主(2017-12-18):
初学simulation,图中的话很对,又感觉很笼统。请问大家,多小的变形才是是小变形?它与大变形 可有个界线,我应该如何来区分?谢谢1

网友:
这是哪个小便写的,胡BB一气。小变形假设是理论力学与材料力学的假设,有软件有个屁关系。

网友(点评):
应该是达索官方指定教材^_^,要吗是翻译有错。

网友(点评):
这个是官方授权的,机械工业出版社 杭州新迪数字工程系统有限公司编译 编辑热线010-88379078

网友:
变形引起刚度的改变就成了塑性变形

网友:
材料力学里的定义   你学习simulation最好买本材料力学看看  要不应力应变都不清楚

楼主(2021-08-19):
其实如第一幅图所述,改变了结构的刚度,就是说不能照原本的算法来计算了,就是大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