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用三菱M70的多吗?

楼主(2017-12-18):
    走过几个小机加工厂,看见加工中心用三菱的M70系统比较多,说是系统稳定,出问题少,并且模具行业用的最多,最喜欢用三菱的系统,社友们说说是这样吗?这几个日本系统都用过,没感觉哪个系统有突出的优点,估计是因为价格的因素影响的吧(听销售说M80的系统现在也上市了)

网友A:
说实话,真没怎么见过,仍然存在FANK系统

网友B:
我这有一台英文的三菱系统小立加,硬件修了无数次了除了轴没换过其他基本都动过了,系统一点问题没有,该干嘛干嘛

网友C:
系统挺好,功能比较全面,主要看操作习惯和零件类别了,干产品建议法拉克比较好,操作简单,界面直观,缺点是高速跑动默认情况下拐弯不减速或拐角失真。三菱都会自动减速不会有失真情况,缺点是操作不够直观,有点繁琐。要说多少吗还是法拉克市场最大,三菱现在也比以前市场占有率多了,新机床都是m70/m78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真没怎么见过,仍然存在FANK系统

发那科系统使用的比较广泛,到处都能接触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菱的系统有个优势是全功能的,fanuc系统是根据机床厂定什么配置,做模具需要纳米运算插补功能fanuc中低配 ...

层主分析的很到位,三菱确实开放了很多发那科需要收费的配置,所以,总的来讲三菱系统的性价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一台英文的三菱系统小立加,硬件修了无数次了除了轴没换过其他基本都动过了,系统一点问题没有,该干 ...

三菱的系统稳定性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挺好,功能比较全面,主要看操作习惯和零件类别了,干产品建议法拉克比较好,操作简单,界面直观,缺点 ...

拐角减速这块应该是可以通过软件来弥补的,不过,发那科确实是操作简单,直观

网友(点评):
不是这么回事,是操作系统功能性问题,没干过精密的没体会,f400时候还好的,f800可能尺寸就有问题了,特别是短距离加工该走的圆弧变成直线过去 了。

网友E(2018-03-17):
确实三菱的性价比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三菱的性价比高点

据我所知,发那科系统的一些功能是需要花钱购买的,而三菱基本上是都能用的

网友(2020-12-27):
FANUC系统功能限制过多,还是西门子和三菱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