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A粒子的挤出螺杆讨论

楼主(2017-12-19):
各位同仁,大家好,最近遇上一问题,就是关于PLA粒子挤出淋膜问题,设备为改造设备,螺杆没换,还是原来的90螺杆,原来一直淋PE粒子,现在改淋PLA粒子,但是现在出现的情况是挤出机模头会偶发性的出现气泡,两三分钟出现一个,不固定点位。有哪位同仁有什么见解,或是有PLA螺杆的资料,后期可谈,可合作。

网友:
什么形式的螺杆?有脱气口吗?几个口?

网友(点评):
我们这太老式的螺杆没有排气口,听同行也说有的不做排气也能做,

网友A:
PLA颗粒--PLA纤维是由日本、美国等率先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绿色环保纤维,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其原材料是聚乳酸。PLA是由再生的植物资源(玉米、小麦、谷物、甜菜等)为起始原料制成,然后经纺丝生成聚乳酸纤维。这种纤维制品废弃后,借助土壤和水中的微生物作用, 完全分解成植物生长所需要的二氧化碳和水, 是一种完全自然循环的可生物降解环保纤维。在当前绿色高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发热潮中,需求迫切、发展快的当属环境可降解高分子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A颗粒--PLA纤维是由日本、美国等率先开发出来的一种新型绿色环保纤维,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其原材料是聚乳酸 ...

是的,这就是PLA.

网友:
你们项目规模怎么样?资金是否比较紧张?
通常来说,能投资这种比较前沿,前景看好的项目,不应该局促的。
双螺杆,带脱气口,是不二选择。没几个钱,新项目,在设备上省钱,不值当。
一般来说,成熟的,利润薄的大众产品,才会在设备上刻意追求省钱,而且由于技术成熟普及,深入了解的人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也往往能找到省钱的路子。

网友(2024-09-20):
原料需要经过干燥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