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机后油缸升起原因分析

楼主(2017-12-19):
求助:现象为停机后油缸会慢慢升起,网上查的有以下原因:1.缸体内有气体,2.密封太紧或太松等;逐一排除,还是爬行。我怀疑是集成块有渗漏,引起的串油.换向阀B口和T口只有2.1壁厚,工作压力8Mpa,会不会击穿?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是活塞杆往外伸出?一般是活塞密封内泄或换向阀阀芯内泄造成的。怀疑集成块内泄可以看T口停机后有没有回油

网友B:
你的控制阀是什么机能的?换成Y 型机能试试,可以贴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活塞杆往外伸出?一般是活塞密封内泄或换向阀阀芯内泄造成的。怀疑集成块内泄可以看T口停机后有没有回油

谢谢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控制阀是什么机能的?换成Y 型机能试试,可以贴个图上来

好的 我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