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装配定位销问题

楼主(2017-12-19):
今天学习装配相关知识,讲到了定位销,师傅布置问题,定位销为什么不能沉入部件?说了好几个想法,都被否决,网上也没搜到,请各位前辈指教下!

网友A:
没听过这种说法。

你师傅的问题可能是针对现场。上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这种说法。

你师傅的问题可能是针对现场。上照片。

额 。。 理论培训,没照片

网友B:
我碰到的定位销,端面都低于工件,难道你师傅讲的才是真的?

网友:
做定位边,靠住就可以了,方便拆卸

网友C:
你所说的应该是圆锥销,通常作为特配销,零件完全定位了再打销孔。
至于销不能沉入零件的说法,就是为了日后零件受碰撞移位再重新定位后有足够余量去铰孔。

网友:
减速器上常见的圆锥销都露头

网友D:
曾经设计了沉孔,车间装配一致提出,要露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的定位销,端面都低于工件,难道你师傅讲的才是真的?

我又问了下师傅,我们用的定位销都是圆锥销,6楼说的很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说的应该是圆锥销,通常作为特配销,零件完全定位了再打销孔。
至于销不能沉入零件的说法,就是为了日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设计了沉孔,车间装配一致提出,要露出来。

为什么呢?和6楼说的一样吗

网友:
定位销钉到底部,以后拆卸会有一些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和6楼说的一样吗

不好砸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