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刮板机的主从动轴

楼主(2017-12-19):
大家好,我们单位是制作粮食机械的埋刮板机厂,
我简单说一下 即是粮食输送机械,链条上有横向刮板通过主动轴带着链轮传动。带着物料从尾部到头部,大致是这样,其它的关联不大,我就不赘述了;
我想说的是,正常一条链条上的轴,在转速相当的情况下,(链轮传动比当然也相同),扭矩是不是应该一样的呢,我们单位我发现以前做的东西都是主动轴粗,从动轴细,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转速,传递功率相同,扭矩相同,轴不是应该一样粗么,求大神解惑,谢谢了!
我给的图中间箱节没有画,大概十多节 这个主动轴与从动轴扭矩是应该相等的么,求教大家了多谢

楼主:
@老鹰 @iamqius @LIAOYAO @LIAOYAO @舟航 @z17131479 @jesuisdj @yingyueRGR
求助一下社友的力量啦

网友:
大概是因为主动轴上面有个键槽吧,为了保证键有足够的强度,即加大键的尺寸,只能加大轴颈

网友:
还有可能是常规思维定式,不一定有理论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鹰 @iamqius @LIAOYAO @LIAOYAO @舟航 @z17131479 @jesuisdj @yingyueRGR
求助一下社友的力量啦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我以前在煤矿用的刮板机是头尾各有一台电机驱动,轴颈是相同的,会不会是刮板链相对较松,在上、下腔要克服一个摩擦力,而主动轴所需要提供的扭矩需要等于上、下腔的摩擦合力,而从动轴相当于从动机构,所以主动轴较粗

网友:
主动轴承受扭矩、弯矩,从动轴只有弯矩呀。即转轴与心轴的区别

网友:
轴的粗细不只和扭矩有关,还和弯矩有关。不必在功率和扭矩上纠结,如果要得出精确结论,建议作两个轴的受力分析。最后的结论也比较可靠。

网友:
两个轴受力不一样的

网友:
两端轴受力情况不同,首先分析一下工作原理,电机驱动主动链轮,靠近主动链轮一侧的链条拖拽着物料向前向上移动,在向上移动过程中,克服重力做功,这个拖拽力由主动轮那侧的链条提供,导致主链轮轴也将承受大于从链轮轴的弯矩;同时主链轮轴承受扭矩使得主动链轮旋转,综上,主链轮轴更粗!

网友A:
我是设计饲料机械的经常设计刮板机,提升机。刮板机主被动轴有的两者轴径相同因为这样两个链轮可以通用,有的主动轴轴径大些我不赞同这种。

网友:
从生产管理上来讲主从轴结构最好一样,
实际上往住主大从小,主转递扭距,从起辅助作用,
成本考虑

楼主(2018-10-15):
引用 网友A:
我是设计饲料机械的经常设计刮板机,提升机。刮板机主被动轴有的两者轴径相同因为这样两个链轮可以通用,有 ...

我其实也不赞同这种,个人觉得受力是一样的,为啥用的粗,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设计饲料机械的经常设计刮板机,提升机。刮板机主被动轴有的两者轴径相同因为这样两个链轮可以通用,有 ...

我也是才进入这个行业,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一起学习么

网友(2024-12-13):
受力情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