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模组的承载力分析

楼主(2017-12-19):
哪位大神有线性模型承载力计算方面的资料,就像我知道滑台电缸的规格(知道里面的直线导轨型号、滚珠丝杆型号)怎么计算该模组的水平载重、垂直载重,侧挂载重,可以允许的加速之类的参数,我的邮箱是497726712@qq.com,感谢各位帮帮忙!

网友A:
找什么牌子的模组,就看相应目录,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什么牌子的模组,就看相应目录,都有

我是想自己系统的设计一个模组,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自己系统的设计一个模组,感谢回复!

那就是轴承和滑轨的受力嘛,分开算不就完了吗
小模组,轴也不用校核
零件变形更不用考虑

网友:
厂家产品册上都有的,根据安装方式

网友B:
如果是没有Y,Z方向偏置的纯水平载重,
首先确定导轨允许的最大载荷
1. 从导轨滑块的Z方向的静态允许负载C0倒推,如果是多个滑块,则需要计算载荷分布。
2.目标寿命和滑块的动态允许载荷C倒推。
两者取最小值,则是导轨的最大允许载荷
然后确定丝杆允许的最大推力
1. 根据丝杆材料的最大允许应力倒推丝杆最大允许拉压力
2. 根据欧拉公式计算压杆稳定条件下最大允许压力
两者取最小值,则是丝杆允许最大推力

其他方向的计算类似,不过垂直方向计算推力的时候需要将负载重力考虑进去

如果是偏置负载,则,需要计算等效负载,在参与计算最大静态允许负载和最大动态允许负载

最后我想说的是,任何计算都是存在误差的,直线模组厂家给出的通常都是理论计算再经过试验测试以后的结果。楼主需要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没有Y,Z方向偏置的纯水平载重,
首先确定导轨允许的最大载荷
1. 从导轨滑块的X方向的静态允许负载C ...

感谢给予指导!

网友(点评):
更正了两处笔误。滑块的Z方向。丝杆材料额最大允许应力

网友C:
我这里有资料我发你邮箱了我是专门做模组这快的,您可以看看我的主页希望能帮到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资料我发你邮箱了我是专门做模组这快的,您可以看看我的主页希望能帮到您。。

感谢

网友:
供应商选型资料上都有哦

网友(2019-05-28):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资料我发你邮箱了我是专门做模组这快的,您可以看看我的主页希望能帮到您。。

能发给我一份么 305997242@qq.com

网友(2019-12-28):
黑色马      能发份给我吗?我邮箱是273463958@qq.com,感谢

网友(2020-05-05):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资料我发你邮箱了我是专门做模组这快的,您可以看看我的主页希望能帮到您。。

你好,看到你说有模组选型计算的资料。能发我一份吗。1406327815@qq.com

网友D(2021-04-28):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有资料我发你邮箱了我是专门做模组这快的,您可以看看我的主页希望能帮到您。。

麻烦给我发一份。邮箱,QQ:2686369778.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麻烦给我发一份。邮箱,QQ:2686369778.谢谢

已发您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