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有没有用过RS232转USB线连接过GSK980td

楼主(2017-12-19):
最近领导突然想到要导几台老机床程序了,现在去哪找带RS232口的笔记本啊,就弄了条RS232转usb的线来用,但是一直显示未连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坛子里有用过这方式导程序的么,能讲一下么?或者广数的朋友直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WinPCIN   接口一样的  但是是西门子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PCIN

这不是西门子的么

网友(点评):
试一下 毕竟线一样的

网友B:
需要驱动程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驱动程序吧

有驱动,安装了,波特率和端口号都改一致的

网友(点评):
我建议买个老电脑,装个XP,甚至win98试试

网友(点评):
有个朋友的线切割老机器,也是你这种问题,没法,电脑坏了只能淘老电脑装win98

网友C:
最重要的是,厂家有没有开放那个传输端口,可以问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重要的是,厂家有没有开放那个传输端口,可以问一下的

参数里看是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驱动程序吧

其实这个口还有好几个参数要全一致才能通讯,但是980td说明书就讲了个波特率,别的参数一个没提,如果有了解的讲一下就好了

网友:
呵呵,我朋友有一台也是这个980TD系统,老是搞不定通迅,
      直到我也搞了一台二手云机36   ,我几下搞定了,  可朋友的机处理掉了。因此给他说了N次
    USB转RS232线是没有问题,装好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

我的设置都对的,难道问题出在线的转换芯片上?您的线是哪个牌子的?我也去看看

网友(点评):
驱动没有装好,有没有检查硬件

网友D:
卖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卖弄一下

驱动装好的呀,端口号都有的

网友D:
如果还不行,那就昌数控车床串口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不行,那就昌数控车床串口烧坏了

这个我想应该不会吧,4台都烧了可能性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数里看是打开的

机床和电脑的地址是需要匹配的,连不上的原因有很多种,楼主还是用排除法一点点找吧

网友(点评):
一点一点来吧,先按楼上的来找根对的线试试

网友:
广数980TD连接电脑就经常用,转换USB试过,失败了,好像不行,在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设置都对的,难道问题出在线的转换芯片上?您的线是哪个牌子的?我也去看看

广数980TD连接电脑经常用,试过USB连接,失败了,在此学习了。

网友:
去电脑城,找戴尔630,几百块,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还不行,那就昌数控车床串口烧坏了

您还做过别的设置么?比如硬件属性里的奇偶性、数据位什么的。
前面板里数控系统到rs232的线是连着的,用帝特给的检测软件检测电脑到线的芯片是通的,但是就是连不上机床。

以前几乎没用过这个串口,而且四台车床都是这种情况,感觉应该不是串口烧掉,有什么能检测的方法么?谢谢

网友D:
先确定电脑串口号是不是和软件设置的串口号是不是一样,不过在此之前我同学有一台980TD 他是搞了好多次没成功,他跟我说了几次去帮他一下,我想这个东西很简单,要是搞不不定,那肯定是系统的问题,后来他处理掉了,而我又搞一台,但我的一次就成功,每次去他那坐,他都说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确定电脑串口号是不是和软件设置的串口号是不是一样,不过在此之前我同学有一台980TD 他是搞了好多次没成 ...

一致的,端口号、波特率都是一致的,我都怀疑rs232的接线别是焊错了,想叫厂家来看看,不知道他们还管不管这个

网友(点评):
很有可能数控系统里线路不对,我同学跟我说过刚开始别人帮他能传送程序。就不知道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D:
很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

好了,加了交叉线就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