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材料阳极氧化后出现颜色不均,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2-19):
最近做了一批7075材料的零件,从机床拿下来的时候没问题,但拿去做本色阳极氧化后出现了着色不均的现象,有的有黑斑  有的有局部区域颜色偏深

开始以为是7075的材料问题,所以找材料供应商提供了质检报告,并且自己也拿材料去做了质检,都是合格的
后来以为是样机氧化厂的工艺问题,所以找了几家阳极氧化厂做了对比实验,发现均存在着色不均的现象

现在对这个问题不解了:究竟是什么原因照成的7075零件着色不均呢?

网友:
7系铝合金本来就不容易着色

网友:
我们用的7075也是这样,后来改为电泳喷漆
分析了一下加工的原因:
1.加工时切削液腐蚀产品,切削液渗入产品内部无法通过后处理清洗干净。
2.材质不均
3.使用了不同厂家不同批号的原材料
4.加工刀具材质选择不合理

网友:
能否先喷砂,试试看吧。

网友:
就是表面清洗不干净,平整度不好引起的。抛光清洗后就可以了

网友:
7075适合硬质阳极,至于外观用应该也行,不然航空件?

网友:
通常阳极氧化后颜色不均和阳极氧化参数和材料有关,较低的氧化温度,较厚的膜层,高含锌量的材料,容易产生上述缺隙。

网友:
应该跟切削液关系比较大,我以前做过一个设备,也是用的7075,但是效果非常好,本色阳极氧化之后非常漂亮。

网友:
变色不是因为后续阳极氧化的问题,是加工后铝件和切削液产生了化学反应的问题,加工铝件最好是选用专用切削液,而且加工后立刻擦拭干净,一般就不会出行黑斑的现象了

网友(点评):
请问下如何才能将铝件彻底清洗干净呢

网友(点评):
我们就是用清水冲洗,然后擦干的

网友A(2018-05-17):
7系合金氧化后着色就容易出现不均现象,但我这里有新工艺可以做均匀,方便可以给你打样

网友(2021-07-31):
引用 网友A:
7系合金氧化后着色就容易出现不均现象,但我这里有新工艺可以做均匀,方便可以给你打样

有电话方便联系吗?

网友(2022-04-04):
7075的铝合金,是可以做到颜色均匀的,而且可以做亮银色,等各种颜色的阳极氧化。只是在工艺控制上稍加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