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线运动机构的设计(材质绝缘)

楼主(2017-12-19):
求助各位大神~~因项目需求,需要设计一个直线运动机构,将一个物体从A处运送到B处。运送物体的速度需要人工可控,且在运送途中这部分需要保证完全的绝缘。(中间输送的部分我需要同时检测是否有金属物体存在,所以需要保证完全绝缘!A、B处可能涉及一些固定装置,电机什么的,所以可以使用金属部件)。想请问一下有经验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较好的解决思路?
我初步的想法是:
1、使用同步带结构,皮带用橡胶材质,齿轮用塑料材质。
2、使用齿轮齿条结构,齿轮齿条都为塑料材质(不过齿条和工作台接触摩擦感觉不太好,有没有什么绝缘的滑轨可以搭配使用?).
不知道这两种方案是否可行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要点?

由于不是机械专业,可能在术语、思路方面有一些业余,还望见谅~

楼主:
附上一张图例说明,其中B处为一个金属设备探测卡口(就是金属物体经过这个卡口会报警),红色箭头标明了待测物体的行进方向,蓝色为在进行路程种卡口能够检测金属的检测范围,所以在设计传送装置的时候这部分需要绝缘。

看了一下之前网友的众多回复,我大致有了思路就是将驱动部分安装在远离卡口端,然后在滑动部分上加一个绝缘的延长平台,将待测物体放置于延长平台上。

1、如果使用滚珠丝杠,那么需要将装置放置于蓝色区域外,那就需要在滑块上面固定一个足够长的绝缘平台,这样待测物体放置于绝缘平台上,丝杠转动,滑块就会带动平台行进,进而实现带测物体的行进。不过这样由于平台及带测物体重量产生了一个力矩,我希望在平行于滑块行进方向上,用轨道滑块组合安装在绝缘平台下方用于分担重量,请问有没有推荐的绝缘材质的轨道滑块组合?

2、如果使用同步带或者齿轮齿条的组合,采用绝缘材质,运行起来是不是会产生比较明显的震动、磨损?如果有,该如何消除或减小?

如果有其他好的思路也请各位大神分享下,谢谢!

网友:
用这里选吧,绝缘的滑轨可以搭配使用
http://www.cmiw.cn/thread-493142-1-1.html

网友:
丝杠传动和同步带都是可行的,具体选用哪种,还要看物体移动的速度要求和重复定位精度的要求。

网友:
找找一家叫 IGUS 易格思的问问。应该有吧,用过他们的轴承。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把物体跟机构绝缘分开,完全可以在中间垫一个绝缘垫吧,比如滑块上面垫一层酚醛层压步板或者环氧玻璃纤维板,可以采用为双重隔绝设计,滑块上隔绝一次,物品跟托板隔绝一次。如果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才好给出合理建议

网友:
同步带,手动控制。

网友:
用塑料输送板

网友:
传动部件没必要非得用非金属材料啊,只需要在工件与传送带接触部分绝缘就可以了;上隆官网直接采购直线运输模块,将导轨与滚珠丝杠集成到一起了,采用伺服电机,精度高,速度可以一定范围内调节

网友A:
皮带加导轨 丝杠加导轨 传送带  配件要么选非金属,要么金属加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皮带加导轨 丝杠加导轨 传送带  配件要么选非金属,要么金属加隔离

附上一张图例(图中上侧)说明,其中B处为一个金属设备探测卡口(就是金属物体经过这个卡口会报警),红色箭头标明了待测物体的行进方向,蓝色为在进行路程种卡口能够检测金属的检测范围,所以在设计传送装置的时候这部分需要绝缘。

看了一下之前网友的众多回复,我大致有了思路就是将驱动部分安装在远离卡口端,然后在滑动部分上加一个绝缘的延长平台,将待测物体放置于延长平台上。

1、如果使用滚珠丝杠(图中下侧),那么需要将装置放置于蓝色区域外,那就需要在滑块上面固定一个足够长的绝缘平台,这样待测物体放置于绝缘平台上,丝杠转动,滑块就会带动平台行进,进而实现带测物体的行进。不过这样由于平台及带测物体重量产生了一个力矩,我希望在平行于滑块行进方向上,用轨道滑块组合安装在绝缘平台下方用于分担重量,请问有没有推荐的绝缘材质的轨道滑块组合?

2、如果使用同步带或者齿轮齿条的组合,采用绝缘材质,运行起来是不是会产生比较明显的震动、磨损?如果有,该如何消除或减小?

如果有其他好的思路也请各位大神分享下,谢谢!

图例说明

图例说明

网友B:
完全绝缘?是指在一长方体内不容许有一丝金属吗?就是说金属探测是穿透型的检测吗?

网友:
采用德国易格斯的塑料轴承塑料滑轨等都容易实现。

网友:
圆锥滚子轴承的滚子锥度是多少?

网友:
   用模组就可以实现了,你可以看看我的主页我是专门做这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绝缘?是指在一长方体内不容许有一丝金属吗?就是说金属探测是穿透型的检测吗?

是的,和车站、机场安检那种检测类似。

网友C:
直接用橡胶传送带不就可以了吗,传动装置和从动装置分别布置在金属探测器的两侧,待检物体放在传送带上通过检测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橡胶传送带不就可以了吗,传动装置和从动装置分别布置在金属探测器的两侧,待检物体放在传送带上通过 ...

我之前也考虑过,在短距离、待检物体比较轻的时候这个方案没什么毛病,但是如果说金属探测器的检测范围比较宽,那么就需较长的橡胶传送带,如果待检物体比较重,那么当物体运行到传送带中间时会下陷,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我目前初步的想法是中间加一个绝缘材质的齿轮支撑一下,下图是我大致的方案,不知道兄台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考虑过,在短距离、待检物体比较轻的时候这个方案没什么毛病,但是如果说金属探测器的检测范围比 ...

首先你得看你需要检测的物体到底有多重,金属探测器检测范围到底有多宽,皮带传输能不能适用,如果可以的话为减小中间下垂,可以增加非磁性的支撑张紧机构

网友(2018-03-07):
lz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