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到本论坛一作品,不明白这个孔方孔是干嘛用的,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7-12-19):
求助,科普

两根梁之间的链接

两根梁之间的链接

网友:
应该有个定位平键吧

网友:
1、定位
2、方便拆装

网友:
木工锁销孔

网友:
如果我这样设计,车间的钳工们肯定又要说我了。估计这个某个厂的标注

网友:
就是键槽的,一般都用冷拉当键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定位槽,不靠边就锁销键。

网友:
类似键槽,螺钉再一把,经典设计。

网友:
定位,也可以是复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