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运动算例重力设置

楼主(2017-12-19):
如图,我想做一个图中白色零件旋转到不同角度时,轨道中小球由于重力作用的运动动画,即白色件旋转90度,小球在轨道中的运动。
问题是,小球若要运动,运动算例中需添加引力,但引力添加时所有零件都施加了引力。而白色件动画中需要转动90度,所以白色零件不能设置为固定,只能是浮动。结果就是动画一开始,白色零件就由于重力坠落了。

怎么设置可以是白色零件可以转动,同时小球又可以因重力而在轨道中滚动?

网友:
白色物体得设置成固定,而红色的球则浮动。这是常识

网友A:
小球与轨道的接触应该用3D实体接触。

网友:
根据实际来,设置第三零件轴固定,白色零件绕轴旋转

网友:
提一个愚见,插入一个平面板,设为水平固定,当做地面,轨道外轮廓与地面相切,其余设定不变,让轨道能旋转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球与轨道的接触应该用3D实体接触。

就是3D实体接触啊

网友B:
将白色物体的旋转中心认为是固定的,试一下。具体方法,另外添加一个工件,将装配关系添加进去。设为与白色物体同心。左右对称。然后用电机驱动白色物体旋转。同时用3D曲线和球体配合起来。添加重力,应该就可以做出你想要的动画。不想看到另外一个工件可以将其隐藏。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白色物体的旋转中心认为是固定的,试一下。具体方法,另外添加一个工件,将装配关系添加进去。设为与白色 ...

这样试过,有个问题就是,白色物体旋转中心固定,但白色物体可以绕中心旋转。后果就是:小球由于重力下落,反作用于白色物体,白色物体绕轴也有了转动,这个有办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试过,有个问题就是,白色物体旋转中心固定,但白色物体可以绕中心旋转。后果就是:小球由于重力下落 ...

真实的情况,你人为去解决,那还仿个真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