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运动算例,接触中设置了摩擦,为什么能量不衰减?

楼主(2017-12-19):
如图,我想制作图中小球由于重力作用在轨道内滚动,最后重力势能完全克服摩擦力消耗掉,小球停留在轨道中间位置的动画,但我设置了接触并添加了摩擦,摩擦系数也调到了粘性,为什么小球在轨道内的能量不衰减,始终在轨道内滚来滚去听不下来?

网友A:
不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啊

大侠看下图片1中我的设置有问题么?

网友:
你的时间设置太短,就这么解释。

网友B:
motion里是不是所有构件都假定完全刚性的?如果这样的话,小球运动过程中没有能量消耗,自然没有能量衰减。

网友C:
摩擦系数改大一下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猜的^_^外行。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走个极端

网友D:
还有个解释是motion的摩擦力是作为阻力存在的(帮助文件这么写的),但不能转换为内能,所以动能只是与位置相关的势能互相转换,而这种转换是完全相等的,所以你的motion动作时间设置即使是长时间的,也会永远运动下去,这就跟单摆运动一样,弹性碰撞知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摩擦系数改大一下

摩擦系数设置的很大了啊,0.77,即使拖到1也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解释是motion的摩擦力是作为阻力存在的(帮助文件这么写的),但不能转换为内能,所以动能只是与位置 ...

那就说没办法模拟小球下落-摆动-最终停下来的动作咯? solidworks有其他办法实现不?

网友(点评):
加反方向阻力啊,你不是学过牛顿第二定律吗,加速度有方向的,变速有匀加速匀减速之分。再说motion插件本来不是做物理实验用的,它是研究机构运动中的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tion里是不是所有构件都假定完全刚性的?如果这样的话,小球运动过程中没有能量消耗,自然没有能量衰减。 ...

我没有设置成刚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有设置成刚性啊

motion里面貌似默认所有构件是理想刚性的,图片是百度结果。对滚动体而言,因为滚动是没有相对运动的,所以摩擦力不做功,我们通常说的滚动摩擦阻力是因为两物体接触面变形引起的,如果两物体是完全刚性的,自然也就没有滚动摩擦阻力,也就没有能量消耗,不会出现能力衰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tion里面貌似默认所有构件是理想刚性的,图片是百度结果。对滚动体而言,因为滚动是没有相对运动的,所 ...

多谢多谢!是这里的问题,我把simulation motion 改成 基本运动 就好了!

网友D:
也不完全是什么刚体的影响,主要还是我回复过的,你设置的时间太短,短到根本来不及出现能量衰减的时刻,还有你设置静态摩擦没什么用,动态摩擦系数设置大点,比如0.8以上,摩擦力大到可以影响能量转换了,时间设置长点,比如20秒。长到摩擦力已经影响到能量转换了,这时奇迹就出现了

图中以两条线代表运动体到最高点位置,可以看出,最高点位置在逐渐变小,假如时间足够长,自然最后运动体停止运动。

网友(点评):
仿真是建立在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只是想验证理论的正确性,楼主觉得无聊,那我自己尝试做一下

网友(点评):
我把静态摩擦系数设置0.8,动态0.7,两条斜线角度120,时间30s,最高点位置没有变化,当然我motion昨天刚学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模拟有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不完全是什么刚体的影响,主要还是我回复过的,你设置的时间太短,短到根本来不及出现能量衰减的时刻,还 ...

层主能否把静态摩擦系数设置0.9,动态0.8,时间1min试一下。对比一下结果

网友(点评):
动图已经证明一切了,我还没闲到会花费多余的时间做这种无聊的事,本身程序就能够做到,你信与不信又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