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油封为什么会把轴磨损?

楼主(2017-12-20):
骨架油封为什么会把轴磨损?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有实物对轴颈长期进行紧贴着而相互摩擦所至。
   那么,能够与轴颈接触到的只有油渍和骨架油封
   一、骨架油封的内孔通常都是H级以上的正向公差,只不过通过弹簧的收紧力对其收口而起到密封作用。只要你的轴颈按密封圈相应要求公差进行设计和制造,并且装配正常,就不会对轴颈进行磨损。
   二、但是,一旦轴颈制造大了,或者装配导致油封物理变形,那就会产生摩擦发热。而这发热当时由于塑胶的热软性而不会对轴颈产生磨损。
   三、但是,当机器停下来,塑胶就迅速收缩,并自身产生变形甚至微观裂纹,以至于与轴颈抱合。而这时的塑胶可不比铜铝软了,当再次开机,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四、但是,有人会说,就一个骨架油封,只不过一根弹力很小的弹簧,怎么可能会把轴颈磨成那样呢?关于这个,我只说一句水滴石穿的成语了。

网友A:
认同:主要是尺寸及装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认同:主要是尺寸及装配关系。

是的只要做到位,bu会有意外,那就是等到使用寿命期满,弹簧收缩塑胶体后,压不到轴颈而泄漏时更换的事了。

网友:
不懂装懂,轴的公差能产生多大的磨擦力你算过吗?一个做非标的也过来讨论基础元件问题,你懂吗?

网友(点评):
要的是你讲事而非这种行为!这点还要人教一下吧?

网友(点评):
再一个,一年到头只知道来社区起哄,连这样的问题还要做非标的来分析,不觉得太缺了些吗?

网友(点评):
别“啪啪啪”他了,他要加qq与你私聊的,省省心吧,看你跟谁在说技术!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起什么哄!谁不知道这是你第四帐号!

网友:
还塑胶,别给造词了,楼主肯定是狗P文科生半路出家的

网友(点评):
骨架一般的材料分为:丁腈橡胶(NBR)、氟橡胶(VITON)、硅胶(SIL)、尼龙(PA)这四种是最常见的材料。工程应用上统称为塑胶。

网友(点评):
工程上叫橡胶,你是搞工程的吗,你懂高分子吗?

网友(点评):
骨架的材料是钢,密封材料才是条类橡胶,面B你个白痴。

网友B:
我一直认为是污染物进入密封面,嵌入密封圈,形成磨粒与轴相互作用产生磨损,逐渐恶化。

网友:
密封处是不是没有调质呀。研磨一下吧

网友(点评):
作为传动轴来讲调质是必须的,如果没有做这个事,那只能用于极低速的场合,用O形圈之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认为是污染物进入密封面,嵌入密封圈,形成磨粒与轴相互作用产生磨损,逐渐恶化。

是的,有些时候难免有这种想法,但综合起来就会排除这方面的想法。不然,污染物进去的话,轴承更加受不了了。

网友(点评):
多少有点

网友:
和骨架油封接触的轴,如果比较重要。接触的地方要镀硬铬,然后上磨床,提高硬度和光洁度。还有骨架油封和轴的同轴度也很重要。

网友:
骨架油封的内孔通常都是H级以上的正向公差,只不过通过弹簧的收紧力对其收口而起到密封作用。只要你的轴颈按密封圈相应要求公差进行设计和制造,并且装配正常,就不会对轴颈进行磨损。

把那根“弹簧”拿掉,都用游标卡尺去量量那"内孔“!

网友C(2018-11-28):
如果有损伤,原因基本上是砂砾和碎屑等杂物粘在油封唇边上了,没有之一。就橡胶圈那点发热和胶化,100来度就化了,金属退化温度最少都二三百度,影响轴性能个毛线

网友(2021-03-28):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损伤,原因基本上是砂砾和碎屑等杂物粘在油封唇边上了,没有之一。就橡胶圈那点发热和胶化,100来度 ...

316不锈钢轴怎么处理

网友:
力是相互的。

网友:
我确实是遇到过这个事情的。ABB机器人,零几年的,上面是伺服电机经常出现刹车刹不住,根本原因就是电机轴颈磨损,导致减速机的油流进电机里面,使刹车盘混油。
但是楼主说的和公差有关系,我不太相信,多摩川怎么也是世界第一梯队的电机制造商。
我认为骨架油封装配的时候要在油封与轴的接触面涂抹黄油,使之启动的瞬间避开干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