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面的机械构造有什么讲究

楼主(2017-12-19):
要参照这几个图弄类似的一个吊装夹具,里面是用的铰链机构还是其它什么?有熟悉的请指点一二!!

楼主:
怎么上传视频?

网友(点评):
好像只能发动画,短视频就转换一下格式吧。视频需要发到其他网站,在这发链接

网友:
往类似的结构想

网友:
没看懂,感觉像是上面那根伸缩杆竖直向下运动,伸缩杆末端是楔形,插入后,两侧手抓打开,实现吊装?

网友:
做过类似的夹具,不过比这个简单,作用是夹紧水龙头进行机器人抛光打磨的

网友A:
流水线装配的是什么

网友:
类似撑伞,工件插入后,上面销轴往下压,伞被打开,锁死工件不往下掉;销轴往上提,伞被收拢,工件脱开。中间螺栓连接的是销轴,两侧的铁片随着销轴一起上下运动,类似剪刀的开合。

网友(点评):
应该是这个原理。

网友:
夹具需要进行的动作/功能能不能分解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线装配的是什么

是的!

楼主:
夹具是先伸入孔中,然后上面那个把手往下,爪勾伸出挂住下面那个沉台孔,把产品吊装至另一个工位,再把把手往上拉,把爪勾缩回,卸下产品!基本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