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迈迪工具公差查询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7-12-19):
最近发现迈迪工具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那就是公差查询。我想问一下大神们,平时怎么用这个插件的。举个例子,比如我有一个300x100x10的板子。我想标注两个平面的平行度,如图1所示,那么我使用公差查询的工具,我需要在基准尺寸里输入的数字是10或者100再或者300?如图2所示。

网友:
百度,平行度的基本尺寸

网友:
应该是300吧。

网友:
给你推荐个迈迪交流群:336016729。可以添加进去直接找迈迪技术人员进行沟通。

网友A:
基准取大

网友B:
这个你不应该找迈迪,你该看看设计手册了,里面说了所有形位公差的基准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取大

百度了一下确实是最大的600.但是对于同轴度也是这样吗?比如我有一个1000mm的阶梯轴,我想标注两端头的同轴度。那么我取值难道取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不应该找迈迪,你该看看设计手册了,里面说了所有形位公差的基准值

能说的具体点吗?方便我在手册上寻找。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零部件设计基础标准,形状与位置公差,就在这一节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零部件设计基础标准,形状与位置公差,就在这一节里面

您好,图一里的这个表的主参数应该就是迈迪工具里的基本尺寸吧?图二是我在电子版机械手册里找到的图一表格目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图一里的这个表的主参数应该就是迈迪工具里的基本尺寸吧?图二是我在电子版机械手册里找到的图一表 ...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