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为什么切削液不好能导致丝锥和钻头异常折断增多?

楼主(2017-12-19):
问:为什么切削液不好能导致丝锥和钻头异常折断增多?

网友:
1、切削液不好---->钻孔冷却效果差---->钻头刀刃磨损---->强力打孔---->折钻头
2、切削液不好---->丝锥润滑效果差---->丝锥攻丝摩擦阻力大---->强力攻丝---->折丝锥
多方面因素吧

网友:
从你切削液的性能和作用就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