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周长的计算方式

楼主(2017-12-19):
已知XL型 齿数89和100的,齿距参照图中

谁能帮我算下周长多少,最好有公式最好,非常感谢,刚入行的小白,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学习下

网友A:
按节长算,齿距X齿数

网友(点评):
这么说是960.12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节长算,齿距X齿数

是这样的 5.08*89=452.12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5.08*89=452.12mm?

这个都是有标准的,网上随便一查就有的。公式就是L=P*Z,即长度等于齿距乘以齿数。

网友:
是这样计算吗,我怎么感觉楼主问的不是这个意思啊。同步带的周长,楼主是不是还少一个同步轮的中心距啊,没中心距,就给两个同步轮规格,能计算周长吗。。。。这是我理解的同步带周长的意思。公式看图片

网友(点评):
楼主意思没表达清楚,下面答的更是不知道跑到哪去了,我看仁兄才是最接近楼主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5.08*89=452.12mm?

是的,选型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B:
我一般都直接按网上给的直接搞定。http://www.shrubang.com/jxc.html

网友:
是要算整条皮带周长吧?按节径圆算阿,现在一般都是在CAD或三维中画出两节圆和之间的连线,然后从软件中之间看长度多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直接按网上给的直接搞定。http://www.shrubang.com/jxc.html

还是你玩的溜啊 ! 这么方便的东西

网友:
http://www.gaigi.com.cn/news/jis ... 009/1225/jxcjs.html
试试这个网站吧,输入主动被动轮和中心距,自动计算出同步带的节线周长

网友:
中心距都没有,如何计算,赞同7#楼

网友:
楼主问的问题有点歧义,你是想知道89XL,100XL规格的同步轮皮带有多长,还是想知道,用XL规格89齿和100齿的同步轮做传动,要计算需要使用多长的同步轮皮带?
如果是第一种,查表就行了,公司同步轮皮带选型手册上肯定有,而且前面几楼的大侠也说了计算方式,
如果是第二张,要计算,那就是七楼大侠的那种方法,不过你这缺了个中心距的参数,是算不出来的,需要两个同步轮之间圆心的直线距离的数据,才能套公式计算。

网友:
米思米3D选型里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