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中的toolbox中生产的齿轮为什么每次打开都要寻找

楼主(2017-12-20):
如题,sw中的toolbox中生产的齿轮为什么每次打开都要寻找,烦都烦死了,以前都是在网上下载的,这几天在sw中生成,就遇到了这个问题。还请知道的大师帮我解答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重新命名另存路径

网友(点评):
这样也不好使啊,生成标准件后另存为一个重命名的零件,插入装配体保存后,下次打开装配体零件自动改成toolbox中的零件。

网友(点评):
6楼的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亲测

网友:
轴承、螺栓等都是这样,不要直接用toolbox生成的。

网友:
toolbox是参数化设计,这种插入装配体的优势就是速度快,但是不利于设计模型的相互传播。
推荐使用“迈迪”吧,这是实实在在的实体建模!

网友(点评):
不是那回事,toolbox是插件建模的标准件,使用时必须启动toolbox,你问问楼主,还有你自己,平时经常启动toolbox吗

网友A:
设置里面toolboxd 去掉“将此文件夹设为Toolbox零部件的默认搜索位置”前面的勾勾 试一下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多谢大侠!

网友(2019-06-21):
引用 网友A:
设置里面toolboxd 去掉“将此文件夹设为Toolbox零部件的默认搜索位置”前面的勾勾 试一下

在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