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球靠重力怎么穿透了板?

楼主(2017-12-20):
我设置了引力和接触,但是怎么穿透了呢

楼主:
图片速度太快,看不出来,反正是穿透了,。

网友:
提高分辨率和精度,帧数等

网友(点评):
如果想要看到弹弹的效果就得调整一下接触的材料,和设置弹性恢复系数。

网友A:
要照顾一下我们这种眼神不太好的。还有可能不是穿透,而是弹开至后面或侧面,然后滑落下去的,造成视觉错觉,感觉是穿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照顾一下我们这种眼神不太好的。还有可能不是穿透,而是弹开至后面或侧面,然后滑落下去的,造成视觉错觉 ...

不是。
不过我速度调整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