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轴承问题,望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7-12-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用的什么轴承,球轴承的话这个转速不算太高,当然还要看你负载和轴承质量。
2,看你这环境裸糖润滑能加不?
3,MR85ZZ带防尘的NSK轴承,用通轴。

网友:
首先要分析一下是那个部位首先出问题,是轴承还是外壳,如果轴承就要分析是润滑不良发热卡死,还是负载太大,然后才能根据这些分析怎么改

网友:
我见过鬼子的设备,这里用了一排轴承,没有用滚筒。

网友:
容易坏是什么原因,负载不大不应该啊,应该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球轴承用大一些,会不会好一些?或者用滚子轴承。

网友:
2RS双密轴承

网友:
1.刀口带可以不用辊子,用高分子材料直接干磨,不过你这种速度快,没有水润滑,可能磨损有点快
2.不用轴承,用轴承套,可以自已用高分子材料自己做,如聚甲醛

网友:
这么点速度,这么点大的轴承,要不容易坏干脆用含油轴套

网友(点评):
食品机械用含有轴套过检是个麻烦事

网友(点评):
那就改双列的吧

网友:
用标准轴套就可以了,主要是轴强度够,不能弯

网友:
之所以寿命短重要原因就是滚筒本身的跳动以及皮带张紧受力不均导致吧,在一个就是轴承用好一点。

网友:
用滚针轴承

网友:
滚针轴承可以考虑下,我们中心架用的。

网友:
滚针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