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粗实线和细实线分别是多少?

楼主(2017-12-20):
大家的粗实线和细实线分别是多少?

网友A:
您老是不是该先提示一下粗细火候的区别啊?比如?

网友(点评):
你弄个图像被,想头2次一样

网友:
0.35   0.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老是不是该先提示一下粗细火候的区别啊?比如?

什么?

网友B:
国标0.35 0.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标0.35 0.13

谢谢。请问相关标准是什么,看想看看,做个模版

网友:
没有那么严格,有明显的区别就可以了,一般细的0.18,粗的0.40。

网友(点评):
我想严谨一点。以前我用的是0.5和0.25的(这个是我很早以前的工程图学书上的),结果粗实线显得非常粗,难看。

网友C:
粗实线0.35  细实线0.18

网友(点评):
请问有没有标准什么的

网友:
其实一点用也没有,加工商才不会在意这些.

网友(点评):
见图如见人,如果对面是个女的,岂不错过好姻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粗实线0.35  细实线0.18

GB/T 4457.4-2002 粗细比例2:1

网友:
我记得在学校的时候学制图好像是粗线0.5,细线0.25,但是在cad上这样设置,粗线太粗了,所以就自己定了,看着舒服就行,现在用caxa,都是软件默认的

网友:
老师教的是0.9和3.0,上学后师傅教的是4.0

网友(点评):
我了个去,0.9和钢筋一样粗。。。。哈哈~~~~

网友:
这个在打印出来的图纸上能明显看出来啊,比如,图库都是粗实线,尺寸线是细实线

网友:
这要看你要的是一般液晶显示器里的视觉效果还是实际打印效果。显示效果的话,0.5/0.3;打印效果看打印机了,我们的是0.3/0.18

网友(点评):
当然是打印效果了

网友:
有个明显标注就行,自己看图的话没有什么硬性要求

网友:
技术制图

机械制图

机械工程学会推荐指导书

可以看到 技术制图推荐比例 4:2:1;机械制图推荐比例 2:1;机械工程学会的指导书推荐比例 3:1

在大点的公司,线的粗细你管不了的,有专门的出图员,哪怕你设置成8:1都没用,打出来的效果就是公司要求的标准效果。
小点的公司,就没那么专业了,我一般使用大概3:1的粗细比例,比如0.35 ~ 0.13,复杂一点的图用0.25 ~ 0.13 ,很简单的图也会用0.5~0.18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相关标准是什么,看想看看,做个模版

尴尬了,GB/T 17450-1998中粗实线一般0.5~0.7  我们内部规定粗线0.35

网友(点评):
我也见过0.5-0.7的粗实线,但是打印出来太粗了,一点也不美观

网友:
A4的图纸粗线0.35,细线0.15打印出来比较合适

网友:
学校教那会,老师叫我们CAD设置细实线0.18.粗实线0.35,然后说这样打出来的好看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