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0.25的孔如何加工

楼主(2017-12-20):
冲棒,直径27mm,长度131mm, 材质M42,已热处理(HRC62/64),上面需要加工4个排气孔,问过电火花说打不动(也可能跟他们设备有关),请问采用什么方法比较好?(为了便于加工,孔也可改成阶梯形式,也就是D1.0的孔100mm深,剩下31mm深D0.25的孔。因为是排气作用,孔的精度要求不是太严)

网友A:
我也正在为同样的东西烦恼,d0.5的4个排气孔。我们车间的老师傅说能钻出来,当然材料是没有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在为同样的东西烦恼,d0.5的4个排气孔。我们车间的老师傅说能钻出来,当然材料是没有热处理的

请问您的长度是多少?最开始我们也是想先加工孔再热处理,但是担心先加工孔再热处理后,最后精加工车削的时候怕孔对刀片有影响,我们精车用的CBN刀片

网友(点评):
真厉害,这么高硬度精加工为啥不用磨?

网友B:
只要这东西导电就可以电火花

网友:
0.25钻31深  想都不敢想

网友:
HRC62/64这么硬确实是难题,退点火后,火花再淬回来吧

网友:
电火花打不动的话建议用穿孔机先穿出来,再用线切割割了

网友C:
楼主那个孔是在热处理前用深孔钻来加工的,有专用设备的,热处理后再加工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长度是多少?最开始我们也是想先加工孔再热处理,但是担心先加工孔再热处理后,最后精加工车削的 ...

留量少点,可以试试看....
但是毕竟CBN,打刀的话一定会很刺激

网友:
φ1,100的也是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孔是在热处理前用深孔钻来加工的,有专用设备的,热处理后再加工是很难实现的

先加工出来,后续车削的时候是否会对刀具(CBN刀具)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这东西导电就可以电火花

前端异性部分使用车削要简单的多,成本也低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加工出来,后续车削的时候是否会对刀具(CBN刀具)有影响?

cbn加工前留的余量要小,一般不会出现对刀具的影响

网友:
钻1.0,100深,再接上0.25,31深,两孔对接会歪斜。在淬硬前,钻1.0,100深可能办得到,但0.25的就难了,只能采用放电穿孔,但0.25铜管太细了一点,能打也很费时,且接孔时会有偏移。你可以改用1.0贯穿,只是排气孔,为什么不用易加工的1.0的呢。

网友:
可以买NACHI不二越的微径钻头,硬质合金钻头。什么材质的?

网友(2018-10-15):
我这边可以做这个精密小孔加工, 我QQ: 1142279211

网友:
φ1,100深的钻削都没有难度了嘛,φ0.25深度31...钻削想都不敢想

网友:
把深度 等分,再拼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