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来一份球阀设计计算书

楼主(2017-12-20):
       最近厂里在搞一份球阀的设计计算书,无奈厂里技术力量有限,用的产品其实都是前几代人留下的。一时间想做这个设计计算书都不懂怎么弄。
       好奇有没有一种用excel做成的设计计算书,里面包含公式,可以自动计算结果的

网友A:
使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方法耍流氓的人就是流氓

网友B:
一、球阀的设计 1.1  设计输入      即设计任务书。应明确阀门的具体参数(公称通径、公称压力、温度、介质、驱动方式等),使用的条件和要求(如室内或室外安装、启闭频率等)及相关执行的标准(产品的设计与制造、结构长度、连接型式、产品的检验与试验等) 1.2  确定阀门的主体材料和密封圈材料 1.3  确定阀门承压件的制造工艺方法 1.4  确定阀门的总体结构型式  1. 对阀门结构的确定:  一般如果压力不高,DN≤150时,可优先采用浮动式结构,其优点是:结构简单  如果浮动球式结构满足不了需要时,应采用固定式结构或其它结构型式(如半球、撑开式…) 2. 对密封的材料的确定  由于球阀的使用受温度的影响很大,因此,密封的材料的选定很关键:  ① 对使用温度≤300℃时,密封面材料可选择塑料类材料(如聚四氟乙烯、增强聚四氟乙烯、尼龙、对位聚苯)  ② 当使用温度超过300℃.或者介质代颗粒状时,密封面材料应选金属密封。 3.对球阀使用要求的确定   主要确定,球阀是否具有防火.防静电要求 4.对阀体型式确定  由于球阀公称通径适用的范围很广,其阀体型式也较为多样,一般分为以下三种: ① 整体式阀体  一般用于DN≤50的小通径阀门,此时,其材料多用棒材或厚壁管材直接加工击来,而对口径较大时,多采用二体式、三体式或全焊接结构  ② 二体式结构由左右不对称的二个阀体组成,多采用铸造工艺方法  ③ 三体式结构由主阀体和左右对称的二个阀体组成,可采用铸造或锻造工艺方法 5.阀门通道数量(直通、三通、四通…) 6.选择弹性元件的形式  1.5  确定阀门的结构长度和连接尺寸 1.6  确定球体通道直径d      球体通道直径应根据阀门在管道系统中的用途和性质决定,并要符合相关的设计标准或用户要求。      球体通道直径分为不缩径和缩径二种:      不缩径:d等于相关标准规定的阀体通道直径      缩径:一般d=0.78相关标准规定的阀体通道直径,此时,其过渡段最好设计为锥角过渡,以确保流阻不会增大。 1.7  确定球体直径  球体半径一般按R=(0.75~0.95)d计算 对小口径R取相对大值,反之取较小值
为了保证球体表面能完全覆盖阀座密封面,选定球径后,须按下式校核  2min22DDd=+(mm)。
以上只能帮这么多啦

网友C:
有,阀门厂见他们用过。去专业论坛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方法耍流氓的人就是流氓

好吧。没用过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球阀的设计 1.1  设计输入      即设计任务书。应明确阀门的具体参数(公称通径、公称压力、温度、介质 ...

谢谢大神。有没有类似excel的计算书啊。就是有列出公式的
好像还要计算法兰连接螺丝的强度计算。大神有没有相关的设计计算书

网友(点评):
法兰连接螺栓是标准的。可以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阀门厂见他们用过。去专业论坛去看看吧。

阀门专业论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方法耍流氓的人就是流氓

主要是要计算连接螺栓的抗拉强度

网友(点评):
法兰破坏应该是密封的破坏~~~螺栓强度都没有问题。我指的意识是多大的法兰就对应多大的螺栓,都是固定的,不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olidworks simulation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说这个方法耍流氓的人就是流氓

其实最近是在弄型式试验。结果来了以后缺这缺那的。其中一个就是要提供设计计算书,里面要计算阀体厚度,阀杆强度,中法兰螺栓强度,所以我在找范本和类似于excel那种输入设计数值就有结果的,大神你有吗
突然感觉厂里真的不正规,啥都没有,产品都是老几辈人留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球阀的设计 1.1  设计输入      即设计任务书。应明确阀门的具体参数(公称通径、公称压力、温度、介质 ...

大神,我在网上找了好久。找到了一份计算书,可是里面有些术语对我来说还是看不懂

楼主:
不容易啊,,找到了。却好多都不知道咋填啊。虽然照着手册找,公式找到了。依旧尴尬

网友D(2018-11-01):
楼主可以分享一份计算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份计算书吗

我也是在百度上找的。你也刚入行的吗

楼主(2018-12-03):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分享一份计算书吗

你qq多少

网友(2019-01-09):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