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轴向移动又可以转动的联轴器有吗?

楼主(2017-12-20):
就好像两根共线的轴,中间放了一个推力球轴承,
轴向移动一根,另一根也跟着动,又可以绕着中心线单独转动。

有这种现成的联轴器吗?

网友A:
花键不是可以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不是可以这样吗?

花键的话不是两段轴只能一同转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键的话不是两段轴只能一同转动吗?

我去,竟然一时没想过来,你是对的。。

网友:
不传递扭矩,好像不能叫联轴器吧。用个波纹管式联轴器(防止偏心产生不必要的应力)再加一对角接触球轴承(防止一起旋转)

网友:
做个轴套,如果受轴向力的话,中间夹一个止推轴承。可不可以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建议,自己做的话方法应该很多,不过我想知道有没有现成的,可以买来的配件。

网友:
建议楼主选用花键联轴器

网友:
这种联轴器有的,网上有很多卖的

网友(点评):
知道名字吗?或者截个图呗,谢谢

网友:
长外花键配内花键套

网友:
我这有,请联系束先生:18082188136

网友B(2021-05-10):
楼主还在嘛? 请问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在嘛? 请问当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可以说下你的工况吗?

网友:
买不一定有。做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你的工况吗?

一端是直线步进电机  另一端是旋转的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