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传统加工工序中攻丝或者打孔都要先钻模预打孔

楼主(2017-12-20):
请教一下,我们在传统加工钢件的工序中,打螺丝孔或者攻丝前都要先钻模后再攻丝或者打螺丝孔,
考虑到要把钢件装在模具里,钻模后卸下来再去打螺丝孔,为什么不直接一次性就打出螺丝孔?
因为我看加工中心是一次就把各种孔都打出来也没有钻模的,谢谢

网友:
钻模都是批量大或者在不是平面的时候用摇臂钻直接定位来的快。现在加工中心对完刀就直接干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点窝吗?因为一般的公司都有专门的打孔攻丝人员和设备,他那的工具也是最全的。

网友A:
钻床的动力头与加工中心的动力头结构不一样,钻床主轴是伸出钻孔,属间隙配合,所以钻床不能用来铣削,跳动太大,加工中心是动力头在滑台上移动,跳动极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床的动力头与加工中心的动力头结构不一样,钻床主轴是伸出钻孔,属间隙配合,所以钻床不能用来铣削,跳动 ...

专业!一语中的 谢谢

网友:
一是尺寸精度二是效率

网友:
我们厂里出于成本考虑,给较大批量的零件制作钻模,钻模上加工中心打孔,精度高。零件在普通钻床上用钻模来打孔,既能确保精度,加工成本也低

网友:
兄弟,你百度一下钻模吧,里面基本上说的很全了。钻模是辅助钻孔的一种工装夹具

网友B:
楼上都错了。
要从钻模组成说:钻模板里面有“钻套”这个东西,这个“钻套”是高硬度的。然后钻套外圆和钻模板的孔是过盈配合,在然后这个钻套的孔径尺寸是螺纹孔小径尺寸,然后丝锥的大径尺寸比这个钻套孔径尺寸大。所以工件用钻模钻底孔后必须卸下来另外攻丝。

网友(点评):
一般钻套外面还有一个衬套,衬套才与钻模板是过盈配合,钻套与衬套是间隙配合,因为钻套是易损件,需要经常更换,攻丝是不用钻套的,而且一般不能有钻模板,因为丝锥比钻头短很多,加钻模套钻孔的钻头比较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都错了。
要从钻模组成说:钻模板里面有“钻套”这个东西,这个“钻套”是高硬度的。然后钻套外圆和钻 ...

是的,有这个考虑,非常感谢

网友:
工艺和成本考虑,最主要的事刚钻完的孔铁屑会在里面,不清理干净直接攻丝容易烂牙。一般都是分开的

网友C:
钻模一般是批量产品钻孔的工装来的,目的就只是省去划线点孔这个重复性工作,由钻套打进钻模板组合而成,工件的孔是有大有小的,而钻套是通用件来的,所以功能上钻套必然不能兼顾孔的大小;
实际使用就是先套上钻模用小号钻头点孔,再拆下来钻攻所有孔;
加工中心一般承担的是一次性加工好某些高精度的孔(孔本身或者相互位置配合精度高的),除非是设备数控化很高的厂子,不然加工中心一般不承担普通钻孔这种工序的。
同是钻孔,两者扮演角色不一样,要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钻模一般是批量产品钻孔的工装来的,目的就只是省去划线点孔这个重复性工作,由钻套打进钻模板组合而成,工 ...

很有借鉴意义,感谢

网友:
所以要发展加工中心哈

网友:
钻模是钻孔的模具吗?一般台钻,摇臂钻能用的上,加工中心是不需要的,直接找定位点就可以了

网友D:
举个例子,本科实习的时候,接触过几序加工案例,摇臂钻床钻孔后,送车床加工,钻的是顶针孔。操作工是计件的,在研发这边三令五申停产整顿2回后,还是无法改变一个问题,钻孔永远是偏心的,我们接受偏离3mm,实际偏离7mm,车床经常性车不干净。原因:1人员因素,2摇臂钻床精度问题,3毛坯问题
后来做了快速装夹给了加工中心,偏离7/10000大于4mm,总结原因,毛坯外形问题,这是铸造的事情了。
以上,这个给你参考。总结:精度问题
然后结构问题,工具问题等,参考9#

网友:
跟零部件的加工效率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举个例子,本科实习的时候,接触过几序加工案例,摇臂钻床钻孔后,送车床加工,钻的是顶针孔。操作工是计件 ...

车床不干净太正常了,基本是作坊式工厂的普遍状态,既是人的问题也是管理的问题,人都是图怎么方便怎么来,从来没想过这样东西做不好做了也白费,管理都是放任式的,只能在质检的时候不好了多说两句,所以成了做不好是必然做好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