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外六角膨胀螺栓标准是哪个?

楼主(2017-12-20):
(图片)

网友:
没有什么标准吧,根据安装强度的要求选择合适的长度的螺栓

网友:
这种膨胀螺栓的标准机械设计手册里面也是有详细的说明啊

网友:
可以查《紧固件标准汇编》

网友:
貌似结合实际使用场合来定吧,先在水泥地上打好孔,然后将合适的膨胀螺丝插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强度应该都差不多,直径一样,看你混凝土的厚度了,厚的就用长一点的

网友:
检索螺纹式铆固连接这方面的信息吧

网友:
建议使用车修膨胀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