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指导自动上料问题

楼主(2017-12-20):
如题,采用下面图的平带轮设置,通过结构与震动器抖料进平带,靠平带运输上下一步。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因为角度问题,出现了两个铝块都竖直一直随着平带运动在原地转动,就是不上去的,想求助大神,有什么解决的可行性的办法吗?  已知运送的是铝块,直径是50,高度是48,重量0.25kg。要求1小时运送80个。

楼主:
有试过加挡料板或者排刷,但效果都不明显

楼主:
没人吗,求各位指点指点,提点意见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爬坡不是下坡?以前做过类似下坡的,下坡肯定更简单。

网友B:
黑线位置可以增加限高挡板,防止立起的圆片通过,但是要注意,挡板高度应略低于圆片直径,这样可以起到放倒站立圆片的作用

网友B:
四楼是正解,这种圆片不需要上振动盘

网友:
提升机轻松搞定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
入口不要做成平的,改成倾斜的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黑线位置可以增加限高挡板,防止立起的圆片通过,但是要注意,挡板高度应略低于圆片直径,这样可以起到放倒 ...

1、档片要倾斜,利用震动盘的动力,把竖着的放倒
2、增加漏斗口,让材料乖乖排队进去
3、系统里加个计数器什么的,控制每分钟数量

网友D:
这个是因为你们的铝棒比较重,传送带在运输过程中会出现打滑的现象了,建议把传送带改为链板式输送

网友:
同意六楼的方案

网友E:
这个必须在上输送线之前加一个导向,确定产品位置之后,靠重量下行往运输带上输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为什么是爬坡不是下坡?以前做过类似下坡的,下坡肯定更简单。

上下坡应该差不多的,那请问下如何确定排序的呢?

楼主:
这个有想过,但是做起来的设备太大了,并且我们的长度是有限制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线位置可以增加限高挡板,防止立起的圆片通过,但是要注意,挡板高度应略低于圆片直径,这样可以起到放倒 ...

最近忙,就是试过了您说的这种方法,不过还是不行,基本没什么料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楼是正解,这种圆片不需要上振动盘

因为我们设备已经有尺寸的限制,并且又有数量的要求,所以做不出来4楼那样的装置,要不然太大了

楼主:
提升机如何确保排序上料?麻烦详细建议说明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档片要倾斜,利用震动盘的动力,把竖着的放倒
2、增加漏斗口,让材料乖乖排队进去
3、系统里加个计 ...

这个可以试试,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因为你们的铝棒比较重,传送带在运输过程中会出现打滑的现象了,建议把传送带改为链板式输送

我们弄得是新能源的,如果要用链条上去,怕污染,之前我就有提过了,但我们领导不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必须在上输送线之前加一个导向,确定产品位置之后,靠重量下行往运输带上输送。

导向好了,到运输带之间有个角度问题,也不一定能够传输上去的,原料比较重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线位置可以增加限高挡板,防止立起的圆片通过,但是要注意,挡板高度应略低于圆片直径,这样可以起到放倒 ...

很对,像振动盘一样筛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们弄得是新能源的,如果要用链条上去,怕污染,之前我就有提过了,但我们领导不同意

链板不是链条。。是塑料的,没有油
不过我不确定这个对你有没有改进,只是针对你说污染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链板不是链条。。是塑料的,没有油
不过我不确定这个对你有没有改进,只是针对你说污染回复

好的,我这边看下,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