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台湾永宽的UV胶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7-12-20):
本人从事亚克力生产的,小白!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还可以吧,只要不买到假货就行

网友B:
这种胶我之前用过的额,属于低粘度无影胶,完全无色透明,针对玻璃与金属:铝、铁、不锈钢等金属的粘接。

网友C:
不都是用的聚氯丙烯粘合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胶我之前用过的额,属于低粘度无影胶,完全无色透明,针对玻璃与金属:铝、铁、不锈钢等金属的粘接。

你说的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吧,只要不买到假货就行

假货让人头疼,你跟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都是用的聚氯丙烯粘合的么?

啊?只能粘PV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