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的主要性质

楼主(2017-12-20):
1.液体的粘性
      液体在外力的作用下流动时,由于液体分子间内聚力(称为内摩擦力)的作用,而产生阻止液层间的相对滑动,液体的这种性质称为粘性。粘性的大小用粘度来表示。

1)动力粘度μ:它是表示液体粘性的内摩擦系数,由实验得出,流动液体液层间的内摩擦力的大小与液层间的接触面积、液体的动力粘度μ、液层间相对速度成正比,而与液层间的相对距离成反比。即动力粘度越大,流动的液体内摩擦力也越大。

2)运动粘度υ :动力粘度与该液体密度的比值称为运动粘度,即υ=μ/ρ。在SI中运动粘度的单位为m2/s。液压油的牌号就是以40℃时的运动粘度(mm2/s)平均值来标号的。例如,L-HL32 普通液压油在40℃时的运动粘度的平均值为32 mm2/s。

3)粘度与温度和压力的关系:液压油的粘度对温度变化十分敏感,温度升高,粘度将显著降低。液压油的粘度随温度变化的性质称为粘温特性,不同种类的液压油具有不同的粘温特性。当液体所受压力增大时,其分子间距离减小,内聚力增大,粘度也随之增大。

2.液体的可压缩性
      液体受到压力作用后其容积发生变化的性质,称为液体的可压缩性。对一般的中、低压液压系统,其液体的可压缩性是很小的,可以认为液体是不可压缩的。

3.液压油的种类
       液压油主要有石油型、乳化型和合成型三大类。石油型液压油又分为:普通液压油、液压-导轨油、抗磨液压油、低温液压油、高粘度指数液压油以及专用液压油。石油型液压油具有润滑性能好、腐蚀性小、粘度较高和化学稳定性好等优点,在液压传动系统中应用最广。
合成型液压油主要有水—乙二醇、磷酸酯液和硅油等,乳化型液压油分为水包油乳化液(L—HFAE)和油包水乳化液(L—HFB)两大类。

4.液压油的选用
      选用液压油时,一般根据液压元件产品样本和说明书所推荐的工作介质来选。或者根据液压系统的工作条件(系统压力、运动速度、工作温度)和环境条件等全面考虑。通常是先确定粘度范围,再选择液压油品种。同时注意液压系统的特殊要求。如在低温条件下工作的系统宜选用粘度较低的油液,高压系统则选用抗磨性好的油液。当系统的工作压力较高、环境温度较高、工作部件运动速度较低时,为了减少系统的泄漏量,宜选用粘度较高的液压油。工作压力较低、环境温度较低,运动速度较高时,为了系统的功率损失,宜用粘度较低的液压油。

网友:
动力粘度越大,流动的液体内摩擦力也越大。-----定性的是这样说。对动力粘度值大小比较直观的模型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
液压油的物理化学性质还有很多
即便是设计选用,这几个指标也不够。如果是维护,这里几乎没有涉及
有专门的手册,应该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的
另外,还可以向供应商要资料。如果真是要用,维护问题需要让供应商仔细讲解

合成型液压油主要有水—乙二醇
一般称为抗燃液压液(俗称红油)。成分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二乙二醇。它和乙二醇性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