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机加工产品弹跳问题

楼主(2017-12-20):
玻璃纤维工件,尺寸有2米×3米,加工时弹跳,总时尺寸出问题,如何破解?

网友A:
是因为太薄,做专用卡具,加工那压紧那。

网友B:
什么是加工时弹跳,是加工中心在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加工时弹跳,是加工中心在做的吗?

就是加工时,产品与刀具接触时产品动,目前是大型加工中心做,接下来准备试下水射流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太薄,做专用卡具,加工那压紧那。

是的,最终还是定位与夹紧没做好产品结构太复杂,还要想想,谢谢

网友:
自己做个弹性万向轮连接到主轴上      自己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加工时,产品与刀具接触时产品动,目前是大型加工中心做,接下来准备试下水射流切割

那是夹具的刚性和夹紧力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