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径向孔

楼主(2017-12-20):
        要求在料的中心,±0.07   ,垂直度要好。设计的夹具装夹太麻烦  ,有一个方向垫50丝塞尺,然后将料放进去,再用一个小铝块塞进去,再锁2个大压板,再锁铝块上的螺丝!   困难点:  装夹 不稳定,孔是之前做好的,留1毫米余量。有的时候装夹摆动太大,需要装夹几次。貌似车床加工这种工件时很不适合,工装夹具设计的失败啊

网友A:
工艺不良,说什么都不好分析。

网友B:
楼主有什么改进的方法不?愿闻其详。

网友C:
没看明白,是在工件哪里车削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立加+螺纹铣刀做?这样的工装动平衡都是问题,装夹效率又不高

网友E:
就是在 圆柱面上打孔 攻丝  我看夹持力够吗  圆柱面 不会跑啊

网友F:
这时候你该就会想念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了

网友:
刚才是玩笑,非要用车床这么做的话,我的建议是把你装工件的地方换成一个轴套固定在夹具上,对好刀在轴套上开孔,并将工件外圆精度做高从侧面塞进出夹紧

网友F:
你现在这个夹具方案,重复定位精度不高,装夹比较麻烦,不适合做大批加工

网友G:
还是把背面改成V型槽把,你这样外圆公差稍微大点你就钻不了孔,钻头搞不好整天断,
用侧面定位偏心很厉害,配重很难调整,整个速度回很低,而且容易出现螺纹发颤
装夹估计也是个问题,

网友(点评):
V型夹具才是第一选择

网友H:
很难做好大批量,小批量还是适合的,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不良,说什么都不好分析。

工艺安排不好,行位公差难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什么改进的方法不?愿闻其详。

重新设计工装,或者换别的设备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是在工件哪里车削

卡爪夹的工装,工装夹着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立加+螺纹铣刀做?这样的工装动平衡都是问题,装夹效率又不高

装夹效率是不高,而且精度不高,想做一点小改动,提升效率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在 圆柱面上打孔 攻丝  我看夹持力够吗  圆柱面 不会跑啊

夹持力有,但是不太够,需要重新设计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时候你该就会想念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了

车铣复合中心是很好用,但是成本高,利润低的工件一般不会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这个夹具方案,重复定位精度不高,装夹比较麻烦,不适合做大批加工

是不适合大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把背面改成V型槽把,你这样外圆公差稍微大点你就钻不了孔,钻头搞不好整天断,
用侧面定位偏心很厉害 ...

V型夹块这个建议是不错的,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很难做好大批量,小批量还是适合的,个人见解

最几件还可以,数量多,工装一定要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I:
V型块

同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艺安排不好,行位公差难以保证

有一种叫对中虎钳的玩意可能更有效改变你的工艺。

网友J:
如果外形是圆的话,我感觉用V型块定中心,一边靠死,上面压比较好。

网友K:
咋就没想过用v型铁在后面呢?长度方向只动一个固定就可以了。不用侧顶,用上压板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叫对中虎钳的玩意可能更有效改变你的工艺。

对中虎钳没有玩过,精度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外形是圆的话,我感觉用V型块定中心,一边靠死,上面压比较好。

用压板压是个好主意,配重视需要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咋就没想过用v型铁在后面呢?长度方向只动一个固定就可以了。不用侧顶,用上压板2个

压板要对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把背面改成V型槽把,你这样外圆公差稍微大点你就钻不了孔,钻头搞不好整天断,
用侧面定位偏心很厉害 ...

  背面V型 。正面也可以加一个V, 工件放在V型槽内 两个V锁紧。。

网友(点评):
前面用不用V型无所谓,主要是要保证装夹稳定,还有方便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