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无限疲劳设计

楼主(2017-12-21):
一般轴的疲劳强度是根据长期作用在轴上的最大变载荷进行校核计算的,即按无限疲劳进行设计。其材料的疲劳极限σ-1和τ-1是应力循环数为10^7时的的数值。详细内容参考抗疲劳专著。
以上为机械设计手册的内容,请问大侠一般参考了哪些专著。

网友A:
现在连强度都很少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强度都很少考虑了

现在连强度都很少考虑了)----大侠级的可以不考虑,凭感觉就能搞定。对凡人来说,还是计算一下,电脑看一下应力情况为好。现在遇到两个问题:1.虽然这种产品有个各种各样的经验公式计算轴的受力大小,不同资料给出的公式差别很大,需要总结选用。2.就是疲劳寿命设计,在设计手册上也是一带而过。大于10^7,如达到3*10^9有哪些指标呢

楼主:
大侠们都不有需要计算么?首先在材料选用上有哪些推荐呢。手册说:合金钢对应力集中敏感性高,对曲率半径、表面粗糙度要特别注意。推荐的表格中说道:
45#应用最广泛;40Cr用于载荷较大,而无很大冲击的重要轴。工况是冲击大的情况,40Cr不合适了。35SiMn、40MnB性能接近于40Cr,也排除在外。
40CrNi用于很重要的轴。---加Ni以后是否适合抗很大冲击的轴呢?
用过42CrMo,从失效情况看和45#差不多。
球墨铸铁,特别是稀土-球墨铸铁的情况如何呢?通过滚压表面硬化对疲劳寿命有多大的改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