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这2个是什么配件

楼主(2017-12-21):
这2个配件的 不同视角  求问大神这2个配件叫什么

网友A:
液压阀 液压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阀 液压阀块

谢谢大哥    再问下那个 类似 气缸的 是什么啊

网友:
阀块上不是阀就是检测装置。

楼主:
黑色的 是 液压快  白色的 是 液压阀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