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合页门锁的配件模型库下载吗?

楼主(2017-12-21):
这种电柜用的合页,门锁什么的配件,一个个画好累。想问下网上有没有地方可以下载这种配件库的

楼主:
或者有没有电气原件的配件库,什么ATS,AVR,断路器的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官方模型下载网站www.3dcontentcentral.cn还有elecworks插件的官方模型下载www.tracepart.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有没有电气原件的配件库,什么ATS,AVR,断路器的

欧姆龙官网直接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官网直接下载

没找到在哪可以直接下载模型的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官方模型下载网站:www.3dcontentcentral.cn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在哪可以直接下载模型的

你要哪个型号,直接官网搜索出来,里面就有模型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在哪可以直接下载模型的

网友:
怡合达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