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8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7-12-21):
自定义属性,材料,质量等无法和零件链接了?标题栏手动输入$PRPSHEET:{材料}怎么没用。

网友:
这属性是材质,你输个材料是神马鬼

网友A:
属性里重新引导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性里重新引导一下吧。

请问从新引导是什么意思?

楼主:
有没有大神啊

网友:
这么高版本?

网友:
4楼说的对,楼主自创名词,solidworks不接受

网友B:
在工程图空白地方新建个注释,然后在左侧链接到模型的属性。
看图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工程图空白地方新建个注释,然后在左侧链接到模型的属性。
看图操作: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