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手抓取问题

楼主(2017-12-21):
现要做一条全自动的装配线,机械手抓取的有各种小零件,比如薄垫片,小圆柱齿轮等,打算用振动盘和3轴机械手。没有什么经验,希望有用过机械手抓取的社友们,分享下机械手抓取小零件的案例。非常感谢!

网友A:
没什么经验就开干全自动装配线了,你也太NB了
小零件无非,夹,吸
博垫片就吸吧,圆柱状用V夹好点

网友:
一个字,就是干。虽说是组装线,各种检测也是必不可少的,不是搭起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经验就开干全自动装配线了,你也太NB了
小零件无非,夹,吸
博垫片就吸吧,圆柱状用V夹好点

谢谢。新手一枚,不过有老板在,怕什么!

网友(2018-02-11):
很多时候动手前一秒还不会。

网友:
有老板在就干吧,然后一边干一边看资料。总会有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