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零件可以用带油浴式自动送料机数控车一次加工完成吗?

楼主(2017-12-21):
如题

补充内容 (2017-12-21 12:16):
这是一个21对边的六方钢零件

补充内容 (2017-12-21 17:16):
楼主小白,再描述一下要干的零件的情况,零件是六方钢棒料用油浴式自动送料机送料到数控车床,能不能不用二次装夹,直接加工出来

网友:
我觉得不行吧,外六方不能车啊。

网友A:
不是太明白,车加工不是要用夹具么,这个不是机器人或者机械手臂怎么自动上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太明白,车加工不是要用夹具么,这个不是机器人或者机械手臂怎么自动上料呢?

用油浴式自动送料机送料啊

网友B:
合适的六方料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适的六方料可以试试。

大神,能给讲下思路吗???实在是新手,没有经验

网友C:
可以加工的,没有问题,工件悬伸不长,刚性足够,合理安排工艺是可以直接一次成型加工出来

楼主:
大神可以讲下思路吗???由于是新手不是很懂,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工的,没有问题,工件悬伸不长,刚性足够,合理安排工艺是可以直接一次成型加工出来

大神可以讲下思路吗???由于是新手不是很懂,拜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可以讲下思路吗???由于是新手不是很懂,拜谢

先加工右端,精加工后,左端切槽,留出螺纹车削的距离,车削螺纹,最后切断

网友:
很勉强,并且后面还得倒角去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加工右端,精加工后,左端切槽,留出螺纹车削的距离,车削螺纹,最后切断

大神,左端我怎么径向切削呢?还有,先谢谢大神给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左端我怎么径向切削呢?还有,先谢谢大神给的思路

切槽刀径向切削,然后留余量,在横向切削,一样很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槽刀径向切削,然后留余量,在横向切削,一样很亮的

谢谢大神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