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学测量仪器

楼主(2017-12-21):
是这样的,一个1000×500mm的成型模具,上面有两个基准孔,要保证基准孔中心连线和机床的X轴或Y轴平行度≤0.03mm。

网友:
一般的光学仪器,2次元或者三次元,测试台也放不下你这个模具啊?
求助那几家卖二次元在你那个城市的代理商吧,看看他们是否有好的方法测量;

网友:
打下三坐标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