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怎么连接

楼主(2017-12-21):
买了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但是发现公司没有脉冲信号,只有通信信号。请问能不能使用通信信号驱动步进电机?能的话,该怎么办?或者是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的是雷赛57步进电机,我们的单片机上面没有多余的接口,因为是客户需要加电机,而我们使用的是通用的pl ...

单片机不贵,要开发程序。你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推荐个 搞单片机开发的

网友:
LZ的说法我觉得很不可思忆。

网友A:
肯定不可以!必须有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可以!必须有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淘宝上的十几块钱一个的那种脉冲发生器可以吗?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贵,两百左右

网友:
脉冲发生器模块

网友:
单片机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淘宝上的十几块钱一个的那种脉冲发生器可以吗?

要知道信号线输出格式,通过单片机控制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驱动器不贵,两百左右

已经买了驱动器和57步进电机。接下来不知道怎么运行。不知道使用串口式通信能不能驱动,或者是在网上买了一个简单的脉冲发生器,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知道信号线输出格式,通过单片机控制驱动电路。

买的是雷赛57步进电机,我们的单片机上面没有多余的接口,因为是客户需要加电机,而我们使用的是通用的plc,所以没有多余接口。
请问有没有小型单片机,可以直接和驱动器连接的,有的话推荐一下。
或者是有别的方法可以让步进电机运作的,麻烦也介绍一下。
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换控制器或者驱动器,看着像S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贵,要开发程序。你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推荐个 搞单片机开发的

加你好友了,请查看好友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贵,要开发程序。你留个联系方式,我给你推荐个 搞单片机开发的

如果使用脉冲发生器,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接驱动器,不用再另外通过plc

网友C(2018-01-22):
引用 楼主:
买的是雷赛57步进电机,我们的单片机上面没有多余的接口,因为是客户需要加电机,而我们使用的是通用的pl ...

请问雷赛57步进电机大概什么价位?去哪能买到正品?网上没有官方旗舰店,其他的应该都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雷赛57步进电机大概什么价位?去哪能买到正品?网上没有官方旗舰店,其他的应该都是假的。

我也不大清楚,因为我这是供应商直接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