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机器人中照相机的防水

楼主(2017-12-21):
想知道 一般像图中这样带透明面罩里面放照相机的机器人 透明面罩和外壳部分是怎么样连接来保证防水的

网友:
密封圈吧

网友:
静密封一道不行两道。

网友:
密封主要靠硅胶垫了。

网友:
应该是密封圈

网友A:
这部高端的产品,感觉用密封圈之类的很LOW , 哈哈。。。

如果是我设计,就二次注塑,先把黑色前盖做出来, 装入模具二次注塑那透明的LENS, 里面射像头安装好后,背部灌环氧树树脂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部高端的产品,感觉用密封圈之类的很LOW , 哈哈。。。

如果是我设计,就二次注塑,先把黑色前盖做出 ...

如果浅水还可以,深水就不行了,反复的承压变形会令环氧树脂出现缝隙,不客气的讲层主的方式太LOW了,国内做非标要么环氧要么硅胶,就不能换个思路么?

网友(点评):
呵呵,,,;你说的对;深水常规的方法是不行;我外行就不逞那个能了;我认为封装在常规是比较好的方法,我也认真靠虑这个问题,如果采用二次注塑,或者超声等其它方法设计,射像头模块上有些电子原件会有损伤。

网友(点评):
环氧树脂类似的材质,还要根据具体的环境选择使用,你说的情况,之前我也遇到过。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想要的吧。 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这些东西可以参考老外,可以吸取别人的经验少栽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