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制作仿产品内腔治具

楼主(2017-12-21):
下图是产品

下图是红色方框内是夹具部分

本人想做一个仿型产品内腔的治具(类似上图红色方框的样式),请问SOLIDWORKS,PRO/E 或者 UG 该如何制作,求助各位大神!!

可加本人QQ77453035,酬谢!!

网友:
产品拿来,复制曲面,然后实体化,即可,非常简单.我是用creo的.

网友:
先造型出差不多大的实体,然后把产品抽壳出来,最后用修剪的功能把多余实体去掉。

网友:
画出三维图,找加工中心直接加工就可以了啦,夹具需要好好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