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斜孔SolidWorks怎么画比较好?

楼主(2017-12-21):
这些斜孔SolidWorks怎么画比较好?

网友:
做个基准面

网友:
旋转切除算一个。

网友:
同意楼上,再镜像+阵列!

网友:
新建基准面,以距离为准,这样工程图可以引用150这个尺寸' l) {  K. \- p3 U& b
再新建基准面上,旋转切除一侧的圆孔,角度可以使用单侧标注加中心线,一拖就变成对称标注,这个与标注直径方法类似。这样出工程图时也可以引用这个尺寸。这样出工程图自动标注全齐了

网友(点评):
你这货说的还挺有道理

网友:
3D草图,扫描切除、镜像整列即可。

网友:
第一个孔造出来稍微麻烦点,其余的整列再镜像就很方便出来了。

网友:
方法都是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