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整前束值

楼主(2017-12-21):
买了一辆战旗车,子午胎,想问一下该如何调整前束值

网友:
这个没玩过,要不上图来大伙好想象

网友A:
调整轮胎前束值方法:
  1、汽车应停在平整的场地上,前轮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2、顶起前轴。
  3、在前轮胎面花纹中间作记号(+),记号与前轴中心同样高度。
  4、在正前方测量记号间数值后,将记号转到正后方再测量记号间的数值,两者之差,即为前束值。
  5、若前束不符合技术要求,可拧开横拉杆上的卡箍螺栓,用管钳转动横拉杆,调整到符合要求。
  6、调好后,将卡箍螺栓拧紧。
  在测量前还应注意,由于在用车往往转向节主销与衬套以及轮毅轴承等处已磨损,配合间隙增大,所以应先调整轮毅轴承紧度和轮胎气压等,这样才能保证测量前束值的准确性。
  轮胎前束作用:
  1.为了使司机握的方向盘能够自动保持在中央,不乱转,减轻司机的疲劳,就要使主轴后倾。这就如同自行车的前叉子后倾一样,可以使双手轻松。
  2.主轴后倾之后,前轮会有高速的小摆动,使车身不稳。为了克服前轮的小摆动,就要失主销外倾,速度越慢,道路越不平,则需要主销外倾的角度越大,如四轮拖拉机。由于两个前轮外倾的方向相反,互相抵消了前轮的小摆动,车身更加平稳了。
  3.随之而来的是:由于主销外倾,前轮也是外倾的,这样前轮就有一个向外拐的趋势,也就是左侧的前轮向左拐,右侧的前轮向右拐,前轮又被安装在车上,拐不了,因此造成轮胎的严重磨损。
  前束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磨损问题的,将两侧的轮子向内侧撇一个角度,正好抵消主销外倾造成的轮胎跑偏,使轮胎可以沿直线前进,这样就没有干磨的现象了,从而达到了降低轮胎磨损的目的。

网友:
你有前轮定位仪吗?没有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轮胎前束值方法:
  1、汽车应停在平整的场地上,前轮处于直线行驶位置。
  2、顶起前轴。

车子走直线的时候,把握住方向盘,猛踩刹车,会有一点轻微的往右倾斜,这个是什么情况,该怎么调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