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弹簧该如何选型

楼主(2017-12-21):
本人做井下辅助运输车辆的研发与设计,想问一下,钢板弹簧该如何选择,在选型过程中,该注意哪些方面的参数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对你问题什么,我想第一要牌号规格,及材质证明、供货热处理状态

网友:
我提供一下弹簧钢板的刚度计算公式吧,一般刚度知道后就好选了。1、需要已知条件:弹簧工作状态F的力度P、配装尺寸限制、工作频率、疲劳要求、耐蚀性.2、一般力度计算公式:P=P'*F+P0(P拉力、P'刚度、P0初拉力)P'=Gd^4/8/D^3/n(G材料弹性模量、d材料直径、D弹簧中径、n有效圈数)G=78500(碳素钢丝)、G=71600(不锈钢丝)、G=81000(琴钢丝)力度单位:N,尺寸单位:mm3、高疲劳要求的,还需疲劳强度校核计算.详细请参考GBT1239.6-1992或GBT23935-2009圆柱螺旋弹簧设计计算.

网友:
这得注意材质,规格,型号,各种机械性能